T42不开机

楼主(2011-12-12):
T42接电,电流跑0.537,按住D46二极管后,电流一点点的跑到0.9多,不过很烫手,一丢手就回到0.537

网友:
接跑码卡,看跑什么代码

网友:
换一个管 或者看看那个管是连接到那个供电芯片的 查下坏了没

网友:
修笔记本,还是要有一流程,测一下有没有CPUVCORE,D46是自举升压用的,测一下电压吧,才能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