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寻找on/off

楼主(2011-12-12):
一aoc 172v显示器,开机后没数秒又灭了,测试灯管后,发现是2合1电源板问题,更换通用高压板,找到12v 5v 接地线后,测试开机灯管不能正常开机,怀疑on/off接错了,求助高手怎么寻找ON/OFF

补充内容 (2011-12-13 19:12):
大家有没有知道aoc 172v 电源板中的on/off在哪  ? 或者有电路图的给发份

hjq
AOC172V,机器用几年了啊?应该是灯管问题哦,不能用通用高压板测试灯管,你在灯管亮的数秒内看是否发红?或用新灯管接在原机高压板上测试才准确的.

网友:
用个发光二极管,废旧主机上有的   一头接地   一头放在上边找   灯亮了   那就就是开关了

面板上面的灯可以吗?麻烦问一下,只要是亮了就可以吗?这个必须想知道
好办法。又学了一招。但是前提必须接入信号。要不还没找到就没电压了。

网友:
从驱动板通往高压板的线路 你用表测量  开关后会有电压跳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