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分辨率问题

楼主(2011-12-12):
电脑玩游戏后看桌面分辨率改变为800x600的,改回来会,有时还会变,肿么回事呀

网友:
更新下显卡驱动试试

网友:
驱动问题或是显卡问题

网友:
更新下驱动,再不行就得换显卡了

网友:
显示器活着显示卡的事情..没法子只能修

网友:
驱动有问题呀

网友:
关闭显示器的自动调节,然后更新驱动并设置标准分辨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