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PAQ/康柏N600C 开机提示需要开机密码

楼主(2011-12-12):
   COMPAQ/康柏N600C 开机提示需要开机密码。       确定不是系统密码。应该是传说中的bios密码。刷过bios  程序---芯片型号:    (    N82802AC8   /   A1450316  )。。现象一样的。好像发现不是这个芯片。
      有一个[818AG/24C02]8脚芯片,咨询得知,这个是密码芯片,不知对否?请问这个密码芯片是不是需要一个新程序刷了之后,才能解开开机的密码。我用的是香港恒通电子买的编程器型号:(FlashpRO 400)

   请求24c02芯片程序。有其他解决方法也可以。谢谢

网友:
这个是解密  你要买软件 和 工具的  呵呵 放弃吧

网友:
到底怎么解决啊 我也遇到了 而且密码是时有时无

网友:
这个貌似先要把BIOS电压搞对了再说。

网友:
这个问题难道都无法解决吗   ?维修界都没高手了嘛

网友:
工程师们。怎么搞啊。不会真的放弃了哦。开机提示需要密码,但是却不能输入任何数字。确定键盘好的。敲回车、多一行。再敲回车,再多一行。三次回车。无效。硬关机。再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