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不支持U盘启动的电脑,怎样利用U盘开机装系统

楼主(2011-12-12):
电脑启动不起来了,想用U盘装系统,主板不支持U盘启动,光驱不好用,咋办呀

网友(点评):
都说了是不支持的。除非你找主板生产厂家升级一下BIOS看能不能支持了

网友:
没办法,主板不支持。只能光盘启动了

网友:
你都说了主板不支持。还怎么启动。

网友:
除非你不是做电脑这一行的,如果是做电脑这一行的,手上肯定有光驱,光盘,U盘启动盘,没有做不了的事,除非主板坏到USB,IDE,SATA接口都不能用

网友:
把硬盘放到别的电脑上GHOST一个吧

网友:
可以把硬盘放到别的电脑上GHOST完后再装回来释放就好,或者用网克工具也可以的

网友:
只有把硬盘挂在其它机子GHOST了

网友:
把硬盘放在别的电脑GHOST到了要重启机就关机拿下来装回自己的机

网友A:
问题比较棘手,期待更详细的解答。

网友:
你 是不是 认不到U盘  还是 认到U盘就死机了???    如果是认不到U盘不凡到CMOS里面看看去  如果还是不行  你把你电脑的硬盘装到别的机器上面  先把系统 放进去  就是GHOST那个条走完以后  电脑会自动从新启动 就在电脑刚启动到  显示主板名称的那一块   意思就是 如果是方正  他会显示方正  然后你拔掉电源  把 硬盘再次装回你的电脑 然后开机等着进系统就好了

网友:
谢谢各位的回答

网友:
我从别的论坛找的,我自己没试过,有兴趣的可以试试,据说速度比较慢,因为是USB1.1的
解决老机器BIOS不支持USB启动的问题

最近从网站上下载了最新版的Plop Boot Manager硬盘安装程序plpgenbtldr-0.8,可以解决老机器BIOS不支持USB启动的问题,可以方便的从USB启动,我在一个老笔记本电脑上和虚拟机上试验效果很好,介绍如下。

该程序原来有三个文件:plpgenbtldr.exe  、 plpbt.bin 、 plpinstc.com

其中:plpinstc.com 是在DOS系统下,将 Plop Boot Manager  安装到硬盘的MBR中。
          plpgenbtldr.exe 与plpbt.bin配合,是在WINDOWS系统下,安装到硬盘的MBR中或者安装到硬盘中。这取决于你用那个 plpbt.bin,你若用原带的plpbt.bin,则安装到硬盘中;你若用 plpinstc.com 改名为 plpbt.bin 则安装到MBR中。

安装到MBR中,就是启动后直接进入Plop Boot Manager,即可选择启动设备或执行设置。
安装到硬盘中,就是启动后进入WINDOWS启动菜单,你若选择PLoP Boot Manager项,则进入Plop Boot Manager,即可选择启动设备或执行设置。

我个人认为安装到MBR中比较好,所以在附件中给出的文件,已经把 plpinstc.com 改名为 plpbt.bin,把原带的 plpbt.bin 改名为 plpbt.bin-disk。你若安装到MBR中,直接用 plpgenbtldr.exe 与plpbt.bin ;你若安装到硬盘中,就要把 plpbt.bin-disk 改回  plpbt.bin 使用。你若直接下载原来网站的程序,就要注意和附件不同。

一、安装到MBR中:
1. 建立 c:\plop\ 目录,拷贝 plpgenbtldr.exe  , plpbt.bin(附件中的) 到 c:\plop\ 目录中
2. 以管理员运行plpgenbtldr.exe , 在目录中生成plpbtldr.bin
3. winXP,在c盘下boot.ini中增加启动项:c:\plop\plpbtldr.bin="PLoP Boot Manager"
    win7、建立c:\boot.ini文件,内容:

[boot loader]
[operating systems]
c:\plop\plpbtldr.bin="Plop Boot Manager"

4. 重新启动,在WINDOWS启动菜单中选择PLoP Boot Manager项
5. 进入后,显示Plop Boot Manager安装菜单

Install program menu
1. Full boot manager install
2. Write mbr loader only
3. Boot Manager update
4. Complete uninstall
5. Short uninstall
6. Set Boot Manager screen to textmode
7. Change destination harddisk
8. Boot Manager hotkeys
9. Reboot

选择 1 完全安装项,它将重写mbr
再启动即进入Plop Boot Manager,可选择启动设备或执行设置

注:若用B卸载方法,安装后,删除c:\plop\目录,删除c盘下boot.ini中 c:\plop\plpbtldr.bin="PLoP Boot Manager" 项(winXP)或 c:\boot.ini文件(WINDOWS7)----推荐!

卸载 : A. 重启后,在WINDOWS启动菜单中选择PLoP Boot Manager项,进入Plop Boot Manager安装菜单,选择 5 卸载项
         B. 也可以安装后,删除c:\plop\目录,删除c盘下boot.ini中 c:\plop\plpbtldr.bin="PLoP Boot Manager" 项,若要卸载,用有关软件恢复 mbr 即可

二、安装到硬盘中:
1. 建立 c:\plop\ 目录,拷贝 plpgenbtldr.exe  , plpbt.bin(用附件plpbt.bin-disk改回)到 c:\plop\ 目录中
2. 以管理员运行plpgenbtldr.exe , 目录中生成plpbtldr.bin
3. winXP,在c盘下boot.ini中增加启动项:c:\plop\plpbtldr.bin="PLoP Boot Manager"
    win7、建立c:\boot.ini文件,内容:

[boot loader]
[operating systems]
c:\plop\plpbtldr.bin="Plop Boot Manager"

安装完成。启动电脑后,进入 WINDOWS启动菜单,选择PLoP Boot Manager项就可以了

卸载 : 删除c:\plop\目录,删除c盘下boot.ini中 c:\plop\plpbtldr.bin="PLoP Boot Manager" 项(winXP)或 c:\boot.ini文件(WINDOWS7)

网友:
你可以把镜像先考到硬盘里,然后用手动Ghost装

网友:
这么复杂,有机会得试下

网友:
不支持了还怎么安装啊

网友:
没办法了,拿到街边修电脑的。20元就可以帮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比较棘手,期待更详细的解答。

用你电脑的DOS工具箱 进一键还原界面 进步去你的U盘PE 应该可以认的到你的U盘数据 直接找到你的镜像文件解压就可以了啊   很简单的啊

网友:
把硬盘拆下来用转接线挂的其他机子上够一个然后在安回去直接解压

网友:
把你的硬盘下掉,插在别人的电脑上当成从盘,然后用Ghost(Windows版的)把镜像释放到你硬盘的C:盘。最后再把你的硬盘挂到你自己的电脑就行了。前提是你的电脑没有硬件故障。

网友:
12楼的方法是不是真的可行啊,有没有人试过啊

网友B:
量产后可以吧

网友:
都不支持了,还怎么启动,要么找个硬盘安装器,在下个镜像

网友:
这种情况下比较简单的就是拿到别的机子上ghost好镜像再装回来完成安装了。

网友A:
谢谢详细帮助,赶紧去试试。。。

网友:
这个不算难啊  应该会懂的吧

网友:
用网络装系统迈思

网友:
这个是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详细帮助,赶紧去试试。。。

不用  希望能帮助到你

网友:
安装PE到硬盘也很快的

网友:
随便再找一个光驱来就行了啊。

网友:
既然如此又进不了系统,那么
只能拆硬盘了.
拆下来发现硬盘也坏了白拆那就很悲催了
是古董本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量产后可以吧

845以上的主板都可以U盘启动的,BOOS里面不是有什么USB-HDD和USB-ZIP的吗?如果你的U盘做成了USB-HDD的话 你就试一下换个USB-ZIP的U盘啊,。。做U盘时一般都是USB-ZIP的,

网友:
845以上的主板都可以U盘启动的,BOOS里面不是有什么USB-HDD和USB-ZIP的吗?如果你的U盘做成了USB-HDD的话 你就试一下换个USB-ZIP的U盘啊,。。做U盘时一般都是USB-ZIP的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amp;page=2#lastpost

网友:
寻找懂技术或会市场运作的伙伴,没经验有意愿的也可以联系。QQ2540168111

组建团队,致力于发展各类型网站集群。个人较擅长优化,现有优化平台和软件若干,有独立的VPS服

务器。期待各类高手商谈。为不给各站长造成麻烦特以回复的方式进行诚挚征召。有意或想融资的朋

友请联系。诚邀各种资金和技术支持。有共同目标和努力方向的朋友请联系我。

seottk.com

网友:
把硬盘拆下来,从别的电脑GOST一个就好了

网友:
GHOST完后再装回来释放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