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灯管一通电就冒烟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1-12-12):
液晶显示器换灯管,灯管换好后一通电两头就冒烟,发光体越过界限向两头扩散,这是怎么回事?是不是灯管不良?

网友:
先用代用高压板试一试,,

网友:
高压碰线了吧。。

网友:
有可能是焊接不实,也有可能是绝缘没做好,灯管不良也有可能滴

网友A:
有的橡胶套子时间长了就会黑了,这种装在里面很容易碰到一起,还是加热缩管好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的橡胶套子时间长了就会黑了,这种装在里面很容易碰到一起,还是加热缩管好些,

热缩管加热时会不会把灯管搞坏了?温度多少合适?

网友:
加热缩管是必需的

网友:
现在的问题是灯管两头摸上去很烫,这正常吗?

网友:
灯管做好的话   再查查高压板那块。。。。

网友:
换通用版测试一下 问题不就出来吗

网友:
绝缘没做好,楼主小心操作

网友:
我一般是套两层热缩管。。。。。绝缘一定要做好,不然早晚会返修。楼主新来的吧。

网友:
有的灯管就是不良引起的

网友:
燈管接頭虛焊吧 還有燈管套  套了没有

网友:
应该是灯管本身的原因导致高压两端冒烟,单独检查灯管的好坏。

网友:
  也有可能是电压电流的原因    都查一下吧,

网友:
晕  套管一定要套哦   不套 很多情况是要打火的

网友:
用万能板试一下

网友:
电压电流过大烧了吧

网友:
估计是你没焊好,还有烧热缩管的时候不能长时间烧,容易把焊好的灯管烧脱焊了,

网友:
灯管漏气!

网友:
时间长了会造成电流不一致保护! 还有有的会打火损坏高压包!建议重新换灯管!

网友:
绝缘没做好,我都套两层热缩管,去掉橡皮套,时间长了橡皮套都老化发黑了,套两层热缩管,用风枪一吹,完美

网友(点评):
我已经说了,绝缘没有任何问题,不要再提此事!

网友:
如果橡皮套没有变质发硬,他的绝缘性能绝不亚于热缩管,完全足够了。

网友:
我同意是灯管漏气!那种气味非常的难闻,还时间长了,你根本不可能时间长的,无法忍受!

网友:
先用通用高压条来点灯管,试一下是哪一头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 没焊好,弄下来 在加焊一下,记得吧保护套弄起 这样才绝缘

网友:
绝缘没弄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热缩管加热时会不会把灯管搞坏了?温度多少合适?

我都是用防风火机吹一下,别久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