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波k8n8p开机后1秒钟自动关机的维修

楼主(2011-12-12):
捷波k8n8p开机后1秒钟自动关机的维修

先上一个主板的整体图

该主板的故障现象是:
能触发开机,诊断卡刚走44就自动断电,风扇转1秒钟就停,拔掉CPU供电4PIN插头,故障现象不变,测量各个供电都不短路,拿掉CPU后不再断电了,以为是CPU怀了,换个CPU试机还是一样,换电源也无效,对CMOS放电无效果。
后来又有了新的发现,再次按开机键的时候还能触发,1秒钟断电,如此反复数次后就能正常开机,而且一旦正常开机后就能正常工作,进系统运行一切正常。关机之后等到主板冷却之后,故障现象依旧会重演。
根据故障现象以及测量结果基本可以排除短路故障。
分析故障现象应该是热稳定性的问题,冷机不正常,热机正常,按照以往经验判断问题应该是电容引起,而且很可能是桥供电的电容,于是跟着感觉走,换了下面的5个电容,图中5个绿色的就是新换上的。

结果还真的好了,冷开机一次就能正常工作。
但究竟是哪一个电容的问题最终还没有确定。

到网上一查,这款主板出现此故障现象的还真不少,还没有人给予明确的答复。
希望对同行们有所帮助。

补充内容 (2011-12-13 22:13):
好多朋友对这个风扇以及散热片下面的灰尘很关注,在此做一解释,此风扇运转非常正常,故此我没有动它,毕竟是原装的,还有灰尘,不是什么地方的灰尘都必须清除的,除尘要除关键的地方,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

补充内容 (2011-12-13 22:21):
虽然表面上看起来灰尘挺多的,但是看关键的地方,散热片的叶片还是十分通透的,这就足够了,只要风扇运转正常就不会对散热效果产生任何影响,当然拍照的时候是刚修完 就拍了,我装进机箱之前已经把灰尘处理了。

网友:
哥们,也有可能不是电容呢?  看你桥周围那么多灰,要是是灰的原因呢??? 我遇到过,清了灰尘就OK了!  不过我不是说所有的这样的现象都是因为灰尘引起的!

网友:
这个问题  值得研究下,看来电容的问题  会引发很多故障

网友:
学习到了,电容好坏可以用万用表量量啊。

网友(点评):
不一定能量到的..难道一个个拆出来量么..

网友(点评):
电容漏电测不出来

网友(点评):
短路的电容能量出来。好些的表能测到小电容的容量。大电解测不出容量的。

网友:
不一定是电容问题,但不排除,我都想知道答案。

网友:
LZ啊你就是这么修板的吗    这么跟我徒弟一个样啊   连灰都不扫   这板我是不会修的了

网友:
LZ灰都不清理,换下来的电容别丢了啊,找找是哪一个有问题啊,或者是多个。

网友:
电容问题的还真没碰到过!

网友:
桥 虚焊的多,给他按好啦吧!!!

网友:
呵呵。这也行啊!

网友A:
不一定是电容的事,这板子的桥很容易空焊,也许是你换电容的时候,板子稍微变形,空焊的触点接触上了,所以板子好了
我估计旧病还回从犯

网友:
我这也遇到一个同样的问题,
cpu是amd的,五个CPU中有一个可以跑马成功,但是进不了系统,实在没有办法 ,就把CPU附近的五个1800  6.3v的电容全部换,好了

网友:
你没试过神舟的,下次我发图给你们看,吓死你,全板的6.3V 1000UF的电容全爆了还能用的。

网友:
呵呵,我感觉像是桥虚焊造成的!

网友:
看那个风扇好像要坏了,都裂开了痕迹,要清理灰尘,注意细节,但是LZ的这一想法还是值得学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到桥上的散热器,满满灰尘,马上就想到桥虚了,LZ还换电容。。难以想象

的的确确就是电容的问题,换完电容后我也怕还会故障重演,经过2天得反复蹂躏这个主板,一次故障都没出现过。

网友:
电容引发的故障也是千奇百怪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是电容的事,这板子的桥很容易空焊,也许是你换电容的时候,板子稍微变形,空焊的触点接触上了,所以 ...

同意你的看法,我的思路也和你一样,加焊或重做桥就应可以了

网友:
换电容能弄好,比那个动桥来的轻巧,故障奇特,解法更妙 楼主经验丰富啊

网友:
为什么不用示波器看桥供电的波形

网友(2012-01-11):
电容是原罪

网友:
故章多多,千奇百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