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不识别

楼主(2011-12-12):
u盘不识别 重装系统后好了 这事什么原因

网友:
好像是中毒了吧

网友:
你确定之前驱动装好了?要不就中毒了

网友:
你有没有插在后面,还有就是在别的机试一下U盘能不能认到

网友:
如果USB接口没问题就是中毒了

网友:
我的是在磁盘管理哪里可以看到,但就是在我的电脑里看不到移动硬盘,盘符也改过,后来只能重装,不知道是优化掉了,还是别的,我现在这个笔记本插上大部分U盘都提示要驱动,但插我常用的那个U盘没事,最后也是重装了事,哎!

网友:
中毒了中毒了

网友:
一般都是驱动问题

网友:
我也感觉是驱动的问题,中毒的可能性有点小。

网友:
这个问题不懂。。。。

网友:
百分之80是驱动问题

网友:
换了接口试了吗?先换了试

网友:
系统的问题!嘻嘻!

网友:
应该都是驱动问题

网友:
也许,你U盘有一个镜橡文件太大了打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