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PU供电的问题

楼主(2011-12-12):
一块华硕K8主板,主板测试卡有时不出码,有时显示FF,测电感电压为2.07V,但测CPU座背面的VCC主供电却没有电压(462针CPU座,两个缺角朝上,第二排第一针),这是为什么呢,不是说测CPU供电时测电感的电压就行吗,怎么还会出现两个结果呢
第二个问题,这是下管坏吗?把两个下管拆了下来(两相供电),分别测三只管脚中任两个管脚的对地阻值,发现只有一个值为500多,其它两个均为“1”。这是不是就是教程里说的三中管脚的对地阻值中只有一次读数,这样的结果是不是说明下管是好的呢

新手问题还请各位指导

网友:
咋没人帮帮新手呢

网友:
首先看 主板的工作条件吧  供电  时钟  复位      从 供电开始   我 认为应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