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钟电路

楼主(2011-12-12):
要什么条件才会产生时钟啊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

网友:
首先至少供电要满足啊!

网友:
首先要供电正常,然后有开启信号,再就是外接晶振好,

网友:
首先要供电正常,然后有开启信号,再就是外接晶振好

开启信号 一般是CPU 电源芯片 发出PG 得到的

网友:
有供电就行

网友:
修供电、修时钟、再修复位

网友:
先供电、然后时钟、最后复位

网友(2012-06-18):
只有上电正常了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