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很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1-12-12):
联想L195WE,关机后开机就白屏。重新拔插屏线又正常,这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有遇到过同样的情况吗

网友:
換一條新的排線吖

网友A:
楼主有没有换条屏线试试?

网友:
  lz  换屏先修好了嘛。。。。。

网友(点评):
手头没这屏线

网友:
  lz  换屏线修好了嘛。。。。。

网友:
年輕人不要屈了,換條線試試再說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没有换条屏线试试?

两头片插的 手头上没有 - -

网友(点评):
呵呵,不要那么肯定说排线没问题。

网友:
呵呵,不要那么肯定说排线没问题,你换了再说,这排线我都备了个10条8条的。

网友:
應該是驅動板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