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网卡不能搜索信号的另外修法 更简单

楼主(2011-12-12):
无线网卡不能搜索信号的另外修法 更简单
   之前破解T60报1802 刷了BIOS之后,有时候会出现认到网卡,而找不到网络的问题,原因也是这无线网卡的 pin20引起,只要将无线网卡的pin20脚绝缘起来,将插上去就可以了。
修过ACER  Lenovo  神州的一些这种现象的本本
20脚是无线局域网的开关、、就是波动开关控制的那个、、、、

无线网卡识别错误时、、EC就会拉低这个脚的电平、、所以能识别  没信号  解决方法将20脚用绝缘胶胶住 就好了  百试百灵

网友:
没试过,网上不是有个什么DOS指令也可以解决报错问题

网友(2012-04-26):
联想F31的pin20大概在哪位子啊
???

网友:
感谢楼主厚恩!T60报1802错,直接翘起20脚就好?

网友:
楼主太有才了。

网友:
哦哦 真是学习了 谢谢了

网友:
非常感谢,正需要呢

网友(2012-06-22):
非常感谢你的建议,今天遇到一台ASUS的,通过你的方法,马上解决了,再次感谢。

网友:
请教楼主,常遇到think的本子可以找到无线网,但是死活连不上,到别的无线网就没事儿,很正常,比如同时找到ab两个网,信号都很好,都是tp的路由,但是会出现a能连上b怎么都连不上,有没有解决办法?

网友(2012-09-02):
太感谢了,今天碰到一个联想C461M的就是这样,用楼主的方法一弄,马上好了,谢谢

网友(2012-10-12):
楼主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2013-01-10):
我真发愁呢,真的可以,谢谢

网友(2013-04-01):
弱弱的问一句哪个是PIN20

网友:
学习了,有些笔记本可以下软件开

网友(2013-06-03):
怎么数 啊   上传张图片看看啊

网友:
有这么神奇的事情?!·

网友:
hp 6531 搜不到信号 提示开关未开   数无线网卡第二十脚 绝缘  还是一样 不是每个电脑都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