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TX DFX7100显示器,屏幕会突然变大然后在1~2秒内恢复正常

楼主(2011-12-12):
之前可能因为潮湿,出现过开机模糊,开几分钟才变清晰的现象。后来就不显示了,一直放着有四年多了。

这次拿出来没有先试机,于是开了盖,查看了一下,显像管座那里动了动。后来上电准备测试二次电压什么的,结果听到好象以前熟悉的有显示的状况,趴着看下屏幕,有显示,而且非常清晰,这显示器可是三菱的钻石珑管,效果不差的。

有显示了,但有时还是听到会有打火的声音,然后屏幕有时突然一下变大,然后1~2秒缩回正常状态。还有显示器的亮度也会经常性的发生变化。

请问一下,这个情况,是要换显像管座,还是高压包,高压包的话用什么型号的代换,谢谢?

网友:
高压包,管座也一起换了吧,用原型号的换。

网友:
这都是打火惹的祸,处理利索就会好的。

网友:
高压包,管座要一起换掉,注意不要打火,包好一点

网友:
谢谢楼上几位,要找原型号的话,本地不知道有没有卖的,回去查一下型号去,自已用的显示器,有时间再修一下。

另外,换高压包前放电,是不是把高压帽那儿的电放掉,就安全了?

网友:
报一下具体的型号、脚通,也许我还有一个。
几年前,好像修过一台,结果没用上。

网友:
2,4楼正解,
楼主不知道有人专绕高压包啊
电子市场有人吃这碗饭的.

网友:
谢谢哈,装上了就懒得再打开,现在好象用的时间长了,凑合着还能坚持,等下次打开了再查下型号。最近也比较忙!

网友:
高压包应该是CF1433或CF1611。

这个包,订做的没几个好用。好用的也用不了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