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被雷击了一般能修好吗

楼主(2011-12-12):
一块昂达A78GL在一次晚上打雷后就开不了机,主板没有明显痕迹。一般都是坏那些部位

网友(点评):
网卡 和南桥,雷电比较爱好这两个..

网友:
先把显卡芯片摘了。再进行下一步的检测,,,这样比较快。前提:是雷击的主板、、我是这样处理、故障显现的比较快

补充内容 (2011-12-22 08:40):
是网卡。。。打错

网友:
把网卡芯片拆掉,然后试试,再不行的话桥的可能性就比较大了。

网友:
雷击坏的主板一般坏网卡和南桥

网友:
摸一下网卡看温度高不?在量一下A14对地阻值多少,如果有问题先拆网卡

网友:
一般是网卡,南桥,等常供电的线路都有可能。

网友:
一般就是网卡,很少南桥的

网友:
雷击坏的 都得把主板弄到一起送到店里来 很麻烦.

网友:
轻的可能二十块就搞定,重的板子直接报废、打雷打的不好说。
不过多数都是网卡

网友:
被雷打的机器都比较好修,我看我们家师傅99%都能修好

网友(点评):
要是都是二十元下得来,99%,还可以 ,

网友:
送到专业的地方去修修吧  自己胡乱看看 说不定弄得更坏

网友:
不是很严重的可以修,一般都是网卡坏

网友:
雷击一般只喜欢干掉网卡的,不过有时也会干掉南桥。。

网友:
网卡烂的几率比较大

网友:
可能坏的东西太多了。说具体点情况

网友:
雷击一般可以修好的.只要不烧焦就行!

网友:
这个还真不好说,网卡南桥是重点。

网友:
被雷打到的话 可说不定了

网友:
这个不一定,要看具体情况而定

网友:
看看网卡表面有没有小窝,再不行干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