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电感吗?

楼主(2011-12-12):
新手不懂这是什么东西,是电感吗?百度找不到

网友:
那不写着L1么~ L代表电感的意思

网友A:
是的
你用万用表测下啊

网友B:
是个线圈啦,晕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
你用万用表测下啊

阻值还是电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个线圈啦,晕死

这玩意到底是啥东东啊

网友(点评):
电感本来就是线圈绕的呀!

网友A:
阻值000 ,你测下有没对地000

网友:
一般那样的就是电感

网友:
引用 网友A:
阻值000 ,你测下有没对地000

断电000 通电004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个线圈啦,晕死

拆了,不知道声音是电感还是灯管,先把它换了再看看

网友C:
贴片电感,到坏屏上找,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贴片电感,到坏屏上找,很多

谢谢~

网友:
这种电感很多主板上面有的额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这眼神太犀利了,屏板有声音,听起来像是这个DD发出来的。想换了它,可是找不到一样的

就是一个电感,发声貌似是因为线圈氧化了!

网友F:
就是电感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是一个电感,发声貌似是因为线圈氧化了!

神奇的电感线圈!居然会氧化发声!

网友:
是电感啊!!

网友:
找本电子基础看看有彩图解说的那一种,电感不认识做维修头一次看到。

网友(点评):
不才不才,高手多指教

网友E:
屏幕板上除了这个电感其他都是贴片电阻还有IC,不存在发声的可能啊,换电感还是不行的话,就那得考虑电感旁的灯管漏电。
拔掉过四个灯管的高压供电线,声音还是依旧

网友:
引用 网友F:
就是电感啊。

是电感看看图片就知道

网友:
电感~!!!肯定是~!

网友:
标L应是电感哪

网友:
去基地学习电子基础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眼神太犀利了,屏板有声音,听起来像是这个DD发出来的。想换了它,可是找不到一样的

DD的声音代表有短路的地方!凭我的经验是这样!你就算换了他也不好使!

网友:
引用 网友E:
屏幕板上除了这个电感其他都是贴片电阻还有IC,不存在发声的可能啊,换电感还是不行的话,就那得考虑电感 ...

电感发声的话滴点502胶就好了!

网友:
是电感。你那个还带L标识呢

网友:
L  是电感  知道吗

网友:
L代表电感,旁边有注明的

网友:
电感啊                                        晕哦

网友: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有声音不亮声音消失就能点亮屏幕,经过排查是短路造成声音的,不是各位楼主还有遇到其它不正常的声音么。

网友:
我记得有篇排除笔记本莫名其妙发出声音故障的文章,最后查明就是笔记本主板上电感引起的,最后是502胶水解决的。

网友(2012-02-10):
我肿么也没看出来呢。。。

网友:
是的!这元件是电感

网友:
不要拍人家砖咱懂得说说就行了嘴下留情.

网友:
是电感    现在的板上有的  可以直接换

网友:
    是电感滴说。。。。

网友(2012-03-13):
一看就是一电感

网友(2015-11-11):
必须是电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