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各位老大,这个 启动电压是多少,怎么算出来的?

楼主(2011-12-12):
一个 LED灯的电源,启动供电是300V通过3个 330K电阻串去电源IC启动脚,想问下串过来到IC的电压是多少,怎么算的?
还有这个电压到IC的时间能算出来吗?充电电容是 50V10FU
不会画图,不好意思啦。先感谢了!

网友:
查看电源IC的PDF就知道怎么算出来的了啊.

网友:
找到图了!
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NTAxOTU5fDRmOTJhODE2ODNhNjRkYTkwNjQyODJmMjI2NjRkZDYzfDE3NDIwODg1NDg%3D&request=yes&_f=.GIF 回LS,菜鸟一个,还是求指教啊!

hjq
IC是OB什么啊?看不清楚.

网友:
它和OB2211CP功能一样,待机在16V,工作时12~14.5V之间,负载不同电压不一样。
常用于小功率电源

网友:
电阻是限流用的电压是由稳压管决定的

网友:
电源上面的标签有得上面会有图

网友:
这个电压基本是由芯片内部的稳压电路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