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50开机不显

楼主(2011-12-12):
联想Y450开机不显示,去掉电池,待机电流0.2,不知道是否正常(自我感觉偏大,新手不太懂)
电流表跑0.8左右跳变到1.3多,感觉电流跑的正常,就是不显示,外接显示器也不显示。
拆机发现有几个贴片电阻有腐蚀的感觉,网络好慢,上传半天没反应,

Pr152 标注310的,测对地阻值,一端1000以上,另一端是1,是否是坏了
pr153,标注310,测对地阻值,一端接地,另一端有阻值
若坏了,手头没一样的,如何代换,找了各种料板,只有330的,是否能行啊?
偶是菜菜,不要拍砖啊,自学中。。。

补充内容 (2011-12-13 13:43):
检测卡显示4R,过不去了,然后又跑,显示还是4R,一直循环,换内存依旧

网友(点评):
待机明显太高了

网友(点评):
电阻图纸上标的清清白白,你还换什么33Ω的

网友(点评):
能调到1.3刷下bios试试,bios没选中时不会亮机的

网友(点评):
楼主看清楚了,那电阻上标的不是310,而是 01E 另外,待机电流太高,先查这部分

网友:
待机明显大了啊!!!~~这个不正常啊!!!~

网友:
自我感觉是那几个贴片电阻的事,可是还是模糊中,谁能来给俺说说啊

网友:
310就是31欧,330自然就是33欧姆,只要不是精密电阻可以代用,可这电阻应该好找

网友(点评):
310是31欧吗,我记得好像是1M似的,不知道记错了没

网友(点评):
310明显是31欧额..怎么会是1M...我晕

网友:
知道是欧姆数,找了33的,焊上了,开机,电流直接到0.3就不跑了,而且还发烫,拆除又没事了,
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是不能上电还是能上电?看你说能上(电流表跑0.8左右跳变到1.3多)  如果能上电到1.3A,换显卡吧。这机子我修到几台了。跑到1.3A不显。换显卡就好。显卡是GT240的  加焊不行

网友:
按所发的图纸看,应该是1M的分压电阻,建议料板上找。这个开启信号重要。

网友:
我看图纸也觉得是1M,你搞个33欧姆的,等于小短路啊,不发热才怪呢。

网友:
那可能那个电路图不正确?我找的是KL1的啊,今天又用检测卡测试显示4r,是哪里的事情

网友:
学习了 等高手解决

网友:
待机电流是大了,那几个电阻明显腐蚀了啊

网友:
哎。。。找了好多料板都没找到那么大的电阻呢

网友:
图纸上不是标的1M么?

网友:
310好像是1M的吧,楼主可以找一个一样的换一下看看呢
310貌似很多的!!

网友:
哪个电阻换105的吧。。。

网友:
你换105的就可以了。。哪个是正常的。

网友:
明显有短路的地方,还是先排除短路吧

网友:
找个华硕的板,有图纸,有点位图的找起来方便多了

网友:
用两个105或者两个104都可以

网友:
待机电流偏大,可能有地方短路了

网友:
待机电路有短路,先排除短路再往下修,二个是分压电阻,都是1M的

网友:
待机有短路,先排除短路再往下修吧,二个电阻是分压作用都是1M的,分压后PQ19的G电压是10V左右

网友:
待机偏大了

网友(2012-01-13):
我个联想Y450的机器开机不亮,一声报警,显卡换了还是一样

网友:
你这不是二修过的板子吧?电路图和你描述的实物电阻对不上啊!待机电流由于电阻不对已经处于小短路了!上面的1M的电阻是正常的,下面那个电阻也是1M但是由于上面并了中间的那个场管 所以测量不准确!

网友:
这是广达的板子,标号没错,确实是1M的电阻,不是别人换上去的
待机就是这块的问题,我修过好多了,相关的几个转换管子也要测测,这个问题应该好搞的

网友:
跑4r,电流到跳变到1.3了,还刷什么BIOS。。。明显是显卡没过嘛,看显卡工作条件

网友:
我有个Y450的也是开机不亮,外接音箱听有滴的一声报警,显卡换过了还是一样

网友:
期待高手指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