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SUS P5K SE CPU供电OUTEN信号何处发出,谢谢!

楼主(2011-12-12):
一片ASUS P5K SE无CPU供电,供电驱动芯片STI L6713A OUTEN信号只有1.2V,看6713A的PDF需要5V才能开启输出,跑线路却找不到来源,求助高手指点指点,或有点位图恳请提供一份,感谢不尽!

网友:
上传一份看看,但不确定是这个

网友(点评):
点位图符合,再次感谢!

网友:
谢谢!是这块板子,再次感谢!

网友:
不客气,对你有用就好,我都没有去里面找就上传了  以后多多帮助

都是互相帮助

网友(点评):
还没搞好,这个信号电压总是不对,还在努力中

网友(点评):
另求助板号:60-MIB2L0-A32,这个电路图有吗?是M2A-MX的,网络启动顺序老是丢失,需要重新设置一下才能通过网络启动,启动后运行正常,关机后过段时间再开机又出现启动顺序变动。您遇到过这样的故障吗?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