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184进度条卡住

楼主(2011-12-12):
每次冷机开机  都在进度条卡住  有时候压下主板就可以启动了  然后重启什么的都能正常进系统  断电几个小时故障有重新 请指点下  我初学的

网友:
是单桥吗  估计是桥的问题

网友:
桥虚焊了,因为滚进度条的时候是主板发热最大的时候

网友:
滚进度条其实就是在加载驱动

网友:
此时主板功率最大,所以桥虚焊容易导致卡机

网友:
自己都说压就 正常 了下 肯定虚焊

网友:
刚碰到一个  悍马主板  就这问题  放电好了

网友:
如果虚焊了  为什么只要能进入了  你再断电  再重启就不卡住了呢   但是长时间断电3小时以上  再开就又卡住了  这时候要拆装几次内存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