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月光宝盒电源电压过高故障!

楼主(2011-12-12):
长城月光宝盒电源短接绿黑线风扇正常转,VC890C+表测得电压黄线12.64V、红线5.87V、橙线3.38V,电压均高了,带机不能开机。5V线接一6.3V小灯泡做负载马上保护无输出了!哪里故障!

网友:
,稳压管是不是虚焊了

网友:
兄弟!电源怎得来的,我修好的二个月光宝盒都是电压偏低的但都可以使用,我还在想法子升高电压呢,你这例子实在太好了。你现在是12V、5V过压保护了,顺着这二个电压跑一下到TPS3510的电路看看有没发现那些元件变值吧,一定要把结果告诉我一声
另可查看网上长城ATX-250S-SP的维修文章

补充内容 (2012-2-26 01:08):
把5V的取样电阻18K(IC3下面)换成15K就行了

网友:
检查保护电路,取样电阻。

网友:
光耦查查看

网友:
嗯,思路是负反馈电路,光电耦合,电阻变值,应该故障点不大
元件不多么

网友:
换了431和光耦了,还是一样

网友:
我觉得这个故障应该当作带载能力差来判断,既然空载可以,带载保护应该查滤波电容和整流管。

网友:
这个电压正常范围压 带负载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
带负载保护是主要故障,电压高低根表有关系。主要细心查下电容可能会有新发现。

网友:
你换一下输出滤波电容看看.比如;12V,5V等等

网友:
在线测试输出整流管均电阻很小的,滤波电容外观无问题!先换电容试试!不行再拆下整流管测测,多谢各位

网友:
应该重点查保护电路。。

网友:
5V到TPS3510的稳压电阻有时会坏, 查一下 。

网友:
保护了,看一下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