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开机,显示器没反应

楼主(2011-12-12):
前几个星期开始,已经经常死机.

有时候,电脑一开机,显示器的灯就一闪一闪,就是没画面,然后我听到音响发出进入windows开机的声音..

显示器一直没画面,灯一直闪,但是我可以通过键盘来操作,可以关机

昨天,电脑是直接开机之后,硬盘灯一直亮,听到硬盘在运行的声音,显示器一直没画面,灯一直闪,音响不再听到进入windows的声音

开机的时候,也没有听到"嘟"的一声

我试过换一张显示卡,显示器一样没反应..

求各位帮忙,教我一下要怎么做,谢谢..

网友:
你的显示器是好的吗 如果是好的就要看显卡与北桥之间的通信 了

网友:
显示器换另外一台,也是一样开不了机..

什么叫显示器与北桥?

网友:
能确定显示器是好的吗

网友:
开机按键盘LOCK是否可以正常开启和关闭,多按几次,如果正常,那可能是显卡那块问题

网友:
叫我看你这因该是显示器坏了。

网友:
显示器 坏了吧  分辨率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