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7300LE花屏竖条纹,颜色偏绿

楼主(2011-12-13):
7300LE花屏,有竖条纹,颜色还有点偏绿,散热片无风扇,开机过一会就黑屏了,散热器和板背面有点热,显示器黄灯闪烁

MATS version 4.100.3.  Testing G72 with 128 MB of memory.
Errors found.  Use .Status() or .PrintErrors() for more info.
This message will only appear once.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FBA[31: 0]           0     33810432            0
FBA[63:32]           0            0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A11 A29
Read    Error Count: 0
Write   Error Count: 33810432
Unknown Error Count: 0

BIT  FRONT WRITE  FRONT READ  UNKNOWN
---- ----------- ----------- -----------
A11    16857216           0           0
A11    16857216           0           0
A29    16857216           0           0
A29    16857216           0           0

上面是检测结果,请教大侠们大概是什么问题,怎么解决,菜鸟求教,谢谢!

网友:
右边最上面的那个颗粒加焊一下!试试吧!再不行就加焊GPU!

网友:
不知道,我也是菜鸟级的,呵呵~~~

网友:
核心的问题 建议重新做核心

网友:
加焊最好是重值

网友:
能问下用的什么软件测试吗?

网友:
从新植GBU吧

网友:
新手啊,难度大。用的mat

网友:
应该是右边最上边的那颗显存的通道出问题了 很有可能是核心虚焊了 加焊一下 再看看 如果是新手的话 建议买一本月饼老师的 显卡维修知识精解  能让你少走好多弯路  我深有体会 绝不是广告

网友:
我也有块花屏的,重焊显存就好了

网友:
先加焊主控咯,不行再搞显存

网友:
无铅的GPU,加焊就可以了,温度要控制好,不过颜色偏绿基本上是半残的卡了,搞不好VGA头又用不了,只能用DVI。

网友:
新手,有点复杂。。。谢了各位

网友:
对于新手重植是有难度,不过想学习总得迈出第一步第一次。。。。。。

网友:
颜色偏绿应该是接口接触的问题。显存的话,看样子是要加焊的了。如果都不行,建议重做 G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