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泰信AT858D+ 高级热风拔放台 数显柔和旋转风700W热风枪

楼主(2011-12-13):
安泰信AT858D+ 高级热风拔放台 数显柔和旋转风700W热风枪
不知我们商城中的这个小东西用起来如何?主要是看到好像占地儿不太大,
用过的朋友们说下,要是可以,就和那个AT306H的烙铁一起出手了。

网友:
AT306H 安泰信306H高频涡流无铅焊台+AT850DB热风拆焊台 超值价格!秒杀857
=================
谢谢版主解答,准备入手这两个了。
看到商城中最近有朋友买过306H,用过的进来说下效果啊!

网友:
自己做高频烙铁

网友:
这个和306H相比。仅仅是多了个液晶显示而已,其他没一点区别。为此多花200大元,不值得,那还不如直接搞个白光888用了。

网友A:
306我正在使用,对付无铅没有问题,升温和回温都给力,不过配的刀头不好用,比936的差远了,还有就是这个306拖焊不行,可能我的技术问题吧,我用这个真的拖不了,还是用个60W黄花拖的爽。

网友:
AT858D+这款推荐维修手机
旋转风 风力柔和 维修电脑速度较慢

网友B:
维修电脑850 852这两款是维修人员用的最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306我正在使用,对付无铅没有问题,升温和回温都给力,不过配的刀头不好用,比936的差远了,还有就是这个30 ...

306H的K型头很好配,价格也低,而且可以用锉打磨整形(别太狠了),是我目前见到的性价比最好的烙铁头。
与936相比,FX-888的改进不大。我在公司用的就是888,之前想306H(家里就用这型号),基地当时没货,就买了888,使用效果是比较令我失望的。
另外我很喜欢旋转风枪,体积小,发热丝不易损坏,价格也不高。但不推荐858,原因吗,我应该是国内第一批858用户了,早期的858的确存在加热速度偏慢的问题,后期有所改进。我发现这类内部带单片机控制风枪、烙铁未必优于模拟电路控制的,尤其是加热速度上。所以如果买旋转风枪的话,旋钮控制(模拟控制)的未尝不失为优选,而且价格更低。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维修电脑850 852这两款是维修人员用的最多的

不知道AT850DB这款如何?就是商城中号称秒杀857的那款。不要不好用啊,已经订货在路上和,和306H一起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