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PSP1000图纸,问题描述是 往一个方向跑偏。

楼主(2011-12-13):
可以排除摇杆问题,拿下后还是往一个方向跑。
我想检查下面4个触点,是否是什么门电路的4个pin相连?
图纸分析,谢谢。

网友A:
楼主,大部分是B301那块有问题,加焊后还不行就只能更换了。

网友:
嘿嘿~~~~这事问我才对~~~~~~~~~~~~1楼不懂不要乱说

PSP1000壳子摔坏的很多导致摇杆触点不能接触好     解决办法  1换壳  2直飞线

网友(点评):
楼主说了,摇杆是好的,主板那4个点两个接在B301中,怎么飞线?还有,只要那两颗摇杆边的外壳螺丝能上紧,保证主板的4个凸起点通过导电胶接通摇杆,何需换壳!

网友:
2楼还挺不高兴的   嘿嘿    我自己的PSP1000  和楼主故障一样   我自己修的飞线   我没说摇杆坏了

网友(点评):
Hi 裸奔最光荣 我的裸机后,如图,把摇杆拿掉后也是往一个方向飘,是否可以排除接触不良?

网友B:
爱信不信随便你  我就只回这一个贴了     PSP1000在不安装摇杆情况下 系统默认摇杆方向向下

内个摇杆是和电位器一个原理的    摇杆不动的情况下也是有阻值的

PSP是靠检测摇杆的阻值来判断你的操作    你去掉摇杆一点阻值都没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大部分是B301那块有问题,加焊后还不行就只能更换了。

Hi jfc66468,
你说的,B301,是否是那个LCC封装的那个(方向按键下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爱信不信随便你  我就只回这一个贴了     PSP1000在不安装摇杆情况下 系统默认摇杆方向向下

内个摇杆是和 ...

Hi 裸奔最光荣,
感谢你的回复,非常期待讨论,因为我之前一直认为是这4个点是某个数字芯片4个input端,可能是通过高低电平改变方向,比如0001 0100等。
对了,我会参考你说。

网友(2012-01-12):
不装摇杆的情况下是往右下  是正常的
但我飞线使用一段时间后  现在不正常了 不装摇杆也不会动
难道楼主和我情况一样?

网友:
纽扣电池旁边的芯片类似于台式机的IO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