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2243开机屏亮一下就黑屏 能隐约看见

楼主(2011-12-13):
我是新人 一台2243的显示器 开机屏亮一下就黑屏 能隐约看见 按各位前辈的指示去换了个高压板现在故障依旧,说要换灯管 灯管怎么换 谁能教我嘛 最好能图文或视频啊 谢谢了 师傅们 急 在线等。。。

网友(点评):
说实话,你是干维修的吗?在没有检测好的情况下,还是不要动屏

网友:
可以確認 燈管問題

网友(点评):
谢谢你 我是新人

网友:
你先测试是不是灯管坏了
  还有一个就是可以去保护 不过这样不安全

网友(点评):
怎么去保护?

网友:
没换过灯管的   多换几次就好了     你换的时候,拆时轻轻的拆别把屏弄坏了  你再测一下灯管是不是坏了。。。。

网友(点评):
谢谢拉 关键是要小心对吗?

网友:
灯管没有坏,只是虚焊,拆开把灯管焊接牢就好了

网友:
关键是新人啊 我今天订了4根灯管 带架子的 要把背光板都拆了吗?还是可以整体拿出来的

网友:
里面也没显示是吗
  你把屏插下来看一下 我前面也遇到过这个问题 把防近电弄好看看

网友:
后面弄了就好了 不知道你的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
没换过的话   找个旧的多练练        你这个换灯管好了嘛?。。。

网友:
灯管的话你测了吗?没测就干啊

网友:
楼主新人,小心维修,小心伤到排线

网友:
换灯管,千万注意排线

网友:
哈哈 搞定 就是灯管问题 灯管有一根灯头烧断拉 换起来只要细心就很简单 注意不能把里面的几块板子搞错 嘿嘿 不错 第一次就搞定 谢谢各位前辈的指点

网友(点评):
修好就好,怕你误判弄坏屏,

网友:
你最好 测下灯管  你部是买了新的吗  不用换 直接 接在 高压板上 看看 灯管亮不亮 小心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