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A600 退保修复

楼主(2011-12-13):
公司送来退保的机器,说是送去半年了 才说机器有水痕不给保,因为是个老客户公司,所以花功夫修吧。拆出板子是 G31T-M5,上电诊断卡RST常亮,测量U无供电。U  IC是RT8841,板子是2.0版本的  只有参考1.0的图纸了。

测定8841的32P无开启电压,先把电压修出来吧,经过维修主板上电压都出来了,诊断卡不跑码,一看头大了,最讨厌的就是修不跑码的机器,先焊下NB吧,结果依旧。这时候发觉上电后过会BZ会叫,类似BIOS不对的叫声。那就查BIOS了,其实这板已经被人修过,BIOS也动过。仔细看板有轻微的水痕。刷BIOS无果,电压法测量BIOS的脚电压不对。

仔细测量BIOS的1P和RN40的对应脚不通,下掉BIOS座,看到了水痕,分析腐蚀坏了1P,飞好线,焊好座子上去BIOS。跑码了。刷回原板BIOS不亮,应该是BIOS损坏。

进水又放时间长的板子腐蚀率挺高的!

网友:
哦,高哇,不愧是师傅就是师傅

网友:
有的被人动过的bios刷是不行的,必须再换一个

网友:
正如张老所说的,资料的价值在于利用而非积累

网友:
知识
在于积累

网友:
历害,我有个主板供电时钟复位都有,就是不跑码,不知道为什么。本来是吹一下灰尘。结果就这样了

网友:
楼主,有G31T-M2 V.1.0 的图纸吗?  有的话给份,谢谢了!!!!

网友:
高手呀  学习了

网友:
谢谢楼主无私精神!------------不算灌水

网友:
呵呵收藏了一下 以后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