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清洁剂的显示器,反光膜用酒精越擦越脏

楼主(2011-12-13):
进清洁剂的显示器,紧邻液晶非常亮的那张反光膜用无水酒精越擦越脏,该怎么清洁才对。大佬们帮助下

网友:
液晶屏 最好就不要用酒精去擦..可能是把表面的污物擦掉了.但会留下很多的印迹.就是那些印子.擦来擦去都有印子在上面..把那种柔软性和吸水性好一点方巾.买上一块.沾点水擦就好了..水不要弄太多..

网友:
用水洗净  然后晾干   水要干净

网友A:
我一般用的就是酒精,我用的事工业酒精纯度高达百分之99.七

工业酒精哪有这么高的纯度的,医用的吧

网友:
最好还是用湿的纸巾,沾少点点水的,因为用酒精很容易花,

网友:
不 能用酒精擦啊,擦了会很花的,就用水就行了,我都看见过的,最好是弄清洁季

网友:
有錢就買專用的枚前就用濕紙巾

网友:
我修过一个LG1942,直接把所有的塑料片都拆出来用水洗了,干了放上后一样用,那个是进可乐了

网友:
工业无水酒精有一定的腐蚀性的。。

网友:
有条件就用分析纯的无水酒精,色谱纯的更好!

网友(点评):
色谱纯,,那要多贵呀,,

网友:
酒精是有机溶剂啊兄弟~~

网友:
你就是外行了吧,国际标准的医用酒精是75%,因为医院只是为了消毒,纯度高的酒精对人的皮肤有腐蚀,而工业酒精的纯度至少是97%的,一看你就什么都不懂

网友:
现在只能换块玻璃板了

网友:
自己的电脑显示器也用酒精擦过一次,留下一个痕迹,以后就不敢乱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用的就是酒精,我用的事工业酒精纯度高达百分之99.七

没见过这么高的 医用的都没有97

网友B:
消毒用是75%的.无水酒精有99.7%的,分析纯.
曾经用来洗板,后来发现洗不干净,改用三氯乙烯.
现在酒精是用来拆热熔胶的.
擦显示器用洗洁精就行了.

网友:
反光膜可以换的,找个坏屏里面拆出来,如果大小不一样可以裁剪下放进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消毒用是75%的.无水酒精有99.7%的,分析纯.
曾经用来洗板,后来发现洗不干净,改用三氯乙烯.
现在酒精是用来 ...

还有一个擦得很干净的方法我以前都是用威猛先生,超好用的

网友:
我通常都是用无尘布沾酒精擦得,擦得还很干净的

网友:
我一般用液晶清洁套装 5元一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