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接个奥林巴斯sf-360相机

楼主(2011-12-13):
     没图,相机同行拿来,也没有说什么故障,就说开不起来,也没有电话只有自己看了,本人修相机不多,但是正在努力奋斗。
    故障:开机屏不显示,镜头也不正常缩回,镜头就来回的动,有时还不动,我只有按照以前老师说的故障原理来修,拆机
     第一步。拆完放电。
     第二步.看有无明显烧或者短路。
     第三步。查电路是否正常
     第四步.查故障点.电压是否正常,是否有线短
    以上故障都正常,拆除镜头灰尘比较多,清理完装回测一样,只有决定镜头故障,报价200客户不修。所以些机没有完全看到结果。。。。。。。。只要按照老师的思路修故障很容易解决

网友A:
呵呵,怎么把修相机的帖子发到笔记本里来了。
这个故障在教材第50页巳经说明。就是上面的二张图片。
是光电断路器的三根线断了,用眼睛是看不出来的。要刮开测一下。然后飞线就可以解决这个故障

网友:
是吗!难道刮开就可以测到吗

网友:
哈哈发错了,用万用表量了。

网友:
哦,我这个没有搞上去,我晚上回去看了资料的,按照这上的思路我也,我刮开了线是都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呵呵,怎么把修相机的帖子发到笔记本里来了。
这个故障在教材第50页巳经说明。就是上面的二张图片。{:soso ...

教材在那可以买到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教材在那可以买到多少钱?

报名参加迅维实地培训的学员,如果选择学习数码相机了。当然会发给教材。呵呵。

网友:
教材你看了有什么用去学习班就有了,只要学了加实际就一定能修

网友:
现在相机机械方面的问题我还能解决。就是电路方面哎!

网友:
现在自己也开了个小店走不开哦!我也想去学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