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技嘉主板不复位

楼主(2011-12-13):
技嘉GA-MA770-UD3  可以触发不复位,内存供电有,CPU  VDDA有,其他没。CPU电源管理是Isl6324,24脚EN没有  AMD的芯片组。求给点思路。

网友(点评):
没有EN信号 能有VCORE吗?没有VC能有复位吗?

网友(点评):
没EN 你说的cpu供电是哪里出来的?相互矛盾

网友:
6324  EN都木有  CPU供电就有了啊  有问题

网友:
-----------VCORE没有,先看看其他电压是否已经正常输出。然后看看VCORE是否短路。没有短路保护的话,看看CPUVDD_EN有没有。VCORE就是由这个信号经过几个小管子产生的,如果有CPUVDD_EN,查那几个管子,如果没有,那就继续查CPUVDD EN的来源

网友:
  其他的供电都正常吗

网友:
呵呵修主板,第一要量下你的什么主板的各大供电是不是正常的,如果正常就修复位,时钟也得看

网友:
没EN总线供电正常不了?

网友:
我现在就有一快G31就是这问题,求助换底座。。

网友:
我拜托。。我那里说了   CPU  VCORE有。我说的是CPU   VDDA有     内存供电有,桥供电没,场管控制端无电压。

网友(点评):
那就再查全板供电,还有时钟

网友:
桥供电没有就先把桥供电修出来,一般都是上下管+ISL的电源管理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