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论坛某位大哥帖子的疑惑

楼主(2011-12-13):
内容:“用示波仪测存上的波形,发现,三次跳变以后,出现了钜齿波,只要出现这个波形就表示机器在开始自检测扩展内存”
不知这测存上的波形是哪里
哪位高手指教一下

网友:
SMBUS 内存 197 198 脚

网友:
*脏话*,这哥们也太有才了吧,不知道是真高手还是假高手,SMB上哪来的锯齿波?纯属胡扯,SMB是COMS电平

网友(点评):
你也挺有才的 COMS 错了把? CMOS

网友:
外接显示器能不能亮

网友A:
内存槽边上的一排阻上测电压 ,有三次跳变,说明已经在检测内存

网友:
我也学习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槽边上的一排阻上测电压 ,有三次跳变,说明已经在检测内存

请问高手是不是电平低到高有3次这样呢

网友:
跳三次应该过内存了吧,应该是到显卡了,如果波形卡住了应该是显卡问题了

网友:
SM的波形,只有在南桥或EC读内存时的候,有几下跳变,后面就没有了,,,

而内存正常交换数据所测的排阻上的乱七八糟的的波形!

网友:
就是内存总线上的波形嘛

网友:
应该是197 195脚吧

网友:
应该是在  91看到的吧

网友:
内存上面的排阻上测就有了。。。。一般都不打那玩意。。。

网友:
点的是内存上面的排阻

网友:
有除錯卡不是很好用還要浪費時間去良跳變

网友:
看电流不 就行了看啥 波 呀??。,,,

网友:
各說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