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台式机L-865GVE主板

楼主(2011-12-13):
今天收到公司同行一台联想扬天台式机,拿来的时候描述说是老是断电,断电一般情况很多都是电源问题和CPU温度过高的问题,刚开始也是这样怀疑,但是电脑很奇怪,有时候还能开开机,进去系统大概五分钟左右断电,还怀疑过系统,但是连装系统也是一会就断电啦,后来把主板上硬盘,光驱都拔掉,换电源试试,还是进不去PE就掉电,最后把问题锁定到主板跟CPU上了,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因为断电的时候显示器的指示灯有时候还是亮的,很奇怪,怀疑像是北桥的问题!!求解

网友:
没太看明白,,,断电后显示器还是亮的是什么意思,是指示灯亮还是屏亮的,说明白点、。要不大家怎么给人分析。建议你可以换个U试试。

网友:
那你还是先怀疑cpu温度  硅脂干了没  风扇装好没  还有电源电容爆了么

网友A:
   你用万用表测电源了没  你光说怀疑 没说换那个 试 啊

网友:
断电的时候显示器的指示灯有时候还是亮
显卡呢

网友:
说啦是指示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用万用表测电源了没  你光说怀疑 没说换那个 试 啊

电源换过啦,不过还是那问题,现在北桥已经加焊过了,等下试试,如果好了跟大家说下

网友:
呵呵,我前几天遇到过一个,玩单机游戏什么的没有一点儿问题,但是呢只要上网无论干什么十分钟之内必然会重启,最后也是百般周折啊!才确定 是cpu的问题!楼主可以借鉴一下

网友:
好啦,问题解决啦,焊完北桥,换了电源好了,真郁闷,还不是一个问题,刚开始换电源都不行,现在焊完北桥,换了电源终于解决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