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T42无100M时钟

楼主(2011-12-13):
T42触发后,电流上到0。6A就不走了,测量所有供电都正常,南桥也发出了-PCIRST#也为高电压。但测CPU无-CPURST,测量CPU无100M时钟。时钟芯片供电正常,EN从开机到0.6A一直都为低电压(正常吗),但除了CPU和北桥的100MHZ,其它33M,48M,66M都正常产生了。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换个时钟芯片看看,可能时钟芯片内部的分频器坏了

网友A:
有的EN是低电平有效。不过南桥发给时钟芯片的打开信号呢就是CPU STOP#的信号。。。。有没有,应该是南桥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的EN是低电平有效。不过南桥发给时钟芯片的打开信号呢就是CPU STOP#的信号。。。。有没有,应该是南桥不正 ...

本电路EN应该是这个-CLK_ENABLE,是由CPU供电芯片发过来的,不过我量一直是低电平,〈—〉是代表低电平有效吧

网友:
高手在吗?望指点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