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9求助

楼主(2011-12-13):
联想S9上网本,故障为安装不了XP系统,,装WIN7可以正常进去,,而这机出厂里就是XP,现在装XP蓝屏,硬盘模式已经修改过N次。这机还有现像为开机就为白屏,也就是一加电屏高压就有电了,,,,装不了XP有见过的。说一下。谢谢

网友:
同求!
昨天遇到一个机器,硬盘和笔记本不兼容,硬盘在其他机器上正常使用,那个机器上其他硬盘也能正常使用。现象是,显示开机画面后就左上角一个点在那一直眨,就是进不了,什么狗系统想法都用完了还是不行,最后客服在我们这换了一个2手硬盘。问题可能还是在他硬盘。

网友:
进BIOS改一下SATA

网友:
改SATA模式  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