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6L简单修复!!!!!

楼主(2011-12-13):
用户送修一台联想E46L,说是进水,拆机后观查主板进水不是很严重处理一下烘烤后,接待机0.005,按开关后电流上到0.020后掉回待机,据其现像应该是开机时的电压不全,查主板电压,发现如图其15V只有5V左右
升压不对,去掉PD19后,PD18有10V,PD19测也没有问题,去掉PR193后,PD19升压后的电压15V,那就是后级有后题,查找15V的去处,一一断开,当断开如图PR82后,15V电压出来了,

PR82是1M电阻,实测只有10k,就是它了,换了一个1M的后,开机电流0.5左右,关机安上CPU,内存接上屏,再开机联想的LOGO出来了,此机修复。

网友:
思路很清晰

网友:
10K也不至于拉低它吧。。。

网友:
怀疑中,不过10K和1M差别挺大的

网友:
电压不变,电阻变小,会拉低电流??????这个有点不明白!

网友:
当时活也多也没有多想换了就好了也就没有继续查找,但是就是换了那个电阻后就OK了。我把全图发上,大家看看。

网友:
这15V是什么供电啊

网友:
进水的机器基本好多是电压没有或者保护了! 而且大部分都是因为进水了,客户还是坚持通电开机扩大了故障!!!

网友:
我还没遇到过电阻变小的,楼主真是幸运。不过,感觉10K不至于拉低到5V

网友:
LZ的思路很明确,但1M和10K有这么大区别吗?不至于拉低这么大吧。谢谢LZ分享。学习了

网友:
就算是1M变小变成10K,也不至于把15V的电压拉低到5V吧?

网友:
如果你说是换电阻好了的话,那么你这机应该会返修的

网友:
我也感觉 问题应该不在 电阻上  倒更像是前面升压电路上某个元件的   问题   在维修过程中  无意中修复了  楼主没有察觉  在换完电阻后   发现故障排除了     当然 我也是瞎猜  以前遇到过这样的事    换的配件 跟故障   八杆子打不着   但就是不知道 为啥

网友:
在电路中,10K电阻不至于拉低吧,而且是从15V拉低到5V、当PQ11导通的时候他们之间会是什么关系?请大家帮忙分析

网友:
有点想不通。

网友:
请问下,电阻可以变小吗?

网友(2012-07-20):
貌似有点问题

网友(2012-09-16):
不对,分析的不对,这里15伏要是拉低,那是待机下会拉低,因为没发出MAINON信号,那个管导通了,就拉低了,如果是这样,那待机应该比正常的要高些。而触发后,这个就算电阻为0欧了,因为下面那个管不导通了,所以这个15伏也不会被拉低,就会正常的驱动那8脚电压转换管了。大家可以看6楼的图分析。看我分析的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