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赐教!!

楼主(2011-12-13):
刚接到台主机,点不亮,CPU不发热,风扇转,检测卡灯全亮,检测卡无显示!!请问是不是主板的问题啊?? 939的U,没U试,求解。。
cpu
点不亮

网友:
呵呵CPU有电压没?其它供电正常不,呵呵,信息不足

网友:
就是嘛 首先测下cpu供电呀 没有就先从cpu查起了

网友:
你给的信息太少了

网友:
这个简单..拆到测试平台.单主板+CPU ....+检测卡+电源....开....电....检测卡一样的话...换个CPU..还是一样.就是主板的问题........AMD 939CPU也会..像AM2的一样.会烧U的..但做工比AM2好一点...比较少烧.!

网友:
u没温度 是不是没供电 拿到正规地方修吧

网友:
CPU不发热就是CPU还没有得到供电。先一个个供电慢慢去查

网友:
先查下电源部分,然后各种频率的晶振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