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V可接12V的风扇不?

楼主(2011-12-13):
20V可接12V的风扇不?

网友:
当然不行  你搞两电阻分下压   不行啊

网友:
直接烧掉风扇,一次把DELL笔记本CPU5V的风扇错接12V,瞬间焦掉

网友:
不行 即便暂时能用  以后就不好说了

网友A:
接400K电阻电压还是20!

网友B:
串联一个200K的和300K的   20V由200K一段进入 另一端与300K一端相连  300K另一端接地    200K与300K相连之处就是12V。。。

网友(点评):
你多了个K吧? 你这个电路算出来20V对负载只能提供小于0.04毫安的电流!根本驱动不了风扇。很简单:需要降压8V,风扇的电流一般50-120MA,根据实际的风扇工作电流,串个160-66欧左右的电阻就行

网友:
20V,与12V差好大呀,肯定不行

网友C:
可以接两个风扇呀。
这样转速低了些,而且还静音呢。

你太有才了
xch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串联一个200K的和300K的   20V由200K一段进入 另一端与300K一端相连  300K另一端接地    200K与300K相连之 ...

呵呵 暂时 没有考虑到电流   反正按2:3这个比例 去试试就好

网友:
加个7812吧

网友:
电压超那么多,,指定不行的,

网友:
还是不要这么做了,危险,买的原装风扇也要看一下线序,妈的,我烧了N条了,都是因为线序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接两个风扇呀。
这样转速低了些,而且还静音呢。

好办法,应该也能用,下次试试看

网友:
这样比加7812少发热,又省电,通风量还大,又静音。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串联一个200K的和300K的   20V由200K一段进入 另一端与300K一端相连  300K另一端接地    200K与300K相连之 ...

哎,搞个7812就好了啊,它不用考虑电流的!哈哈!

网友:
加电阻,或者加个7812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400K电阻电压还是20!

带上负载就不一样了。

网友:
变一下思路行不行?20V接一个风扇不行,加接个电阻总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