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废为宝,2块钱修复监控摄像机

楼主(2011-12-13):
    近日店面需装监控,到大厦4层转了一圈发现有一家监控公司刚好拿回有一个坏的摄像机,虽没修过这东西,但是感觉应该不难,修不好就当交学费了。随过去问,坏的卖吗?顺便再买一个电源和支架。经过一番讨价,在我意料之中的以10块买到坏的摄像机,15块买了一个2A室外防水电源,5块买了一个铝合金支架共花了30块,其他线材和附件我那都有,不用买。通过询问得知该摄像机故障现象为电源指示灯亮,红外灯坏,不显示,内部风扇坏,但是他们刚换的风扇也不行风扇还没拆下,哈哈,又沾光了。
    我的唯一的一个电视卡在家的电脑中给显卡风扇当托子,门市又没有监控和电视卡,也没法试,在他店中也没试,怕一试没问题又不卖了,就直接拆吧。真后悔自己没有第三只手,不能一边用表一边拿相机,加之此电路板为黑色,看的我头大,所以以下图片都是修好后照的。欢迎大家拍砖。。。
    摄像机外观:
新风扇:
    红外灯板,1—55组、每组6个共30个红外灯的开关管, 6是正常照度指示绿灯的开关管,三极管上都写着1A3
    通电后正如他们所说,正常照度红绿等亮,挡住光敏电阻后红外灯不亮,但是绿灯灭了,说明光敏检测电路还是好的。

    一般坏的都是开关管,红外灯坏的几率不大,果然,测量后坏了4个,都是断路。百度后得知1A3为NPN结构的,可手头也没有现成的,只有用普通封装的8050代换,反正里边也不缺地方,电流功耗都差不多,为防万一,我把5个全换了。可换好后有一组灯不亮。

    郁闷了,难道8050是坏的?上的时候我可没量过。量了一下8050的输出电压9V,和其他几组相差不大,可量到第一个红外灯的负级时电压成了4V,不会降得这么快吧,再量其他几组的压降,基本都是在1—2V之间下降,难道这个管子牺牲了?断电,给这一组的每个红外管都打上2V的电压(千万别高了,这是有寿命的,会折寿很快的),发现就是这个灯坏了,怎么办?买一个去?还得花钱?不如去掉得了,30个少一个也没啥,去掉后怎么办?直接连上?不行,那4个也会很快牺牲的,再说是我用的,不能凑合。得在板子后面灯的位置串个电阻。从电源里面拆了一个51欧的负载电阻装在后面,不影响美观和安装。

        终于都亮了。焊的时候断了根线,从前边飞过去了

下午,测量摄像机的CCD,都没问题,这东西一般不坏,苦于没有电视卡。。。。

有来人修电脑,联想台式机,电源坏了,把用户打发走后发现这里边有一个电视卡,哈哈,天助我也,这东西送给我吧。。。。。你也用不着,在我这继续发挥余热吧。把卡装到我电脑里从官网下了个驱动,但没有播放程序,百度了两个,这个挺好用的,正极接红线,负极接屏蔽线,视频输出接蓝色线,把莲花插头插入电视卡的视频输入,打开软件,如图
    看来摄像机的CCD没坏吗,好吧,准备装壳,其中黄线是用来控制风扇的开关

    装好后的前面,少了个灯。

现在还不明白为啥店家说不显示,也可能红外灯不亮引起电源或CCD保护?或者他们就没有好好试,水平不行?至于红外灯不亮应该是时间长风扇坏或者是坏灯的那一组正好控制风扇,可灯坏了,风扇不转,高温引起三极管烧断而导致红外灯不亮。

网友A:
兄弟工时时间也是金钱啊!

网友:
看来楼主是忙里偷闲,废物利用,搞创作。3.6mm的?

网友B:
花了不少时间弄把。不过这东西新的也就百来块

网友:
楼主这个高人我们很却

网友:
,楼主的功底很深呀,

网友:
运气不错,耐心很好。顶你。。。

网友:
技术不错, 没事弄弄未尝不可,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花了不少时间弄把。不过这东西新的也就百来块

弄了多半天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工时时间也是金钱啊!

老兄此言差矣,我在的是一个商场,整个地下一层全是搞维修的,忙时当然好,闲的时候得找点事干,不然用户来了看你没事干光在讯维网上逛,认为你这水平不行。所以得一直有事干,不管是真的还是假的。其实和我们出去买东西,吃饭都是一样的道理-----找人多的地方去。

网友:
这个也不难修,就是费时间,新的也不贵

网友:
要很有内心呢   很棒

网友:
呵呵,这个没搞过

网友:
以前坏了都是直接换的,还真没有仔细去维修过。以后再坏自己也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