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升压

楼主(2011-12-13):
请教各位大神   如何将5V升压至10v或12v     需要哪些原件(要好找的原件哦 如电阻电容 场管之类的)  讲原理不要说得太专业  通俗易懂就好  谢谢

网友:
LM2577 DC-DC 直流转换器.
输入电压:3-34V
输出电压:连续可调(4-35V)
输出电流:2.5A(MAX)
输入电流:3A(MA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