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L400用电池不能开机

楼主(2011-12-13):
联想SL400用电池不能开机,也不能充电,用适配器正常,进系统看电表能检测到电池,这是通病吗?麻烦有经验的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
查查保护隔离和充电电路啊。这是所有机器的通病。。。。呵呵。最容易坏的地方算是通病吗

网友:
保护隔离电路,电池充电电路,这两个的问题,找一下图纸,按图纸追线路

网友:
充电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