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5030 屏暗 屏不显示

楼主(2011-12-13):
DELL M5030 屏暗 屏不显示 版号是:DJ2 10211-1 外接测试都正常 U5401的+LCDVDD电压起不来,后查LCD_TST_EN驱动是IO发出来的,没有3.3V是不是IO坏了,现在没有IO NPCE7818AODX 换,

网友:
io坏会引起屏供电没有吗?屏供电不是显卡这边控制的么,期待楼主解决问题后的最终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