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VG1921WM-2液晶下半部白屏故障。求解!

楼主(2011-12-13):
优派VG1921WM-2液晶下半部白屏故障。。之前已经出现过一段时间。放了一段时间又好了。。现在又发现了。。。就是屏幕下半部分10CM左右全白。其余部分全部正常。。。现在拆开后发现无任何电容和虚焊问题。。请问各位师傅是否有那个修过这样的问题的。。给我个解决的方。。。谢谢。。小弟谢过了。。

网友:
用无水酒精重新清洗排线后。。重新插好。。NND。竟然修复了。。竟然是排线接触不良的问题。。哈哈哈
竟然自己解决了。。。。。我还以为什么大问题呢。。

灌水你
你打字很快的,不用搞这行了!
大哥,你刷分也要给用点心行不?

网友:
不是啊。。。楼上2位老兄。。不是刷分啊。。我刚刚编辑为已解决。。2楼是下午我就回帖了。。哪里知道还能看到是刚隔开1分钟。2楼我下午回复的。。。时间怎么就。。。。。我晕

网友(点评):
前后两帖只相差1秒,怎么会是下午的回帖? 难道网站的服务器有问题?

网友:
是真的。2楼是我下午回的帖。一楼我把标题编辑为已解决而已。。晚上啊。。。真的不知道啊

网友:
楼主英明啊     这都可以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