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60笔记本电脑开机一段时间后突然出现死机的检修实例.

楼主(2011-12-13):
IBM R60笔记本电脑开机一段时间后突然出现死机,再度开机运行,故障依旧.
分析:
   笔记本出现运行死机的故障,通常是由于软件或散热不良导致.本着先软后硬的原则,重新装了系统,开机运行,一段时间后再次死机,重启故障依旧.看来是散热不良导致的了,拆机吧,拆开一看,风扇和出风口全被灰尘给堵住了,赶紧清理,清理时发现风扇已经不能转动了,哈哈,原来是风扇坏了,心里那个爽的,赶紧换了个新的装上,开机运行,“嘀”,熟悉的XP界面出现了,哈哈,哥的处女作OK啦(第一次自己独立修机),打开“我的电脑”测试,咔,黑了.
*脏话*,怎么会死了,风扇可是全新的呀,灰尘也清了呀,怎么会死??重新拆机,查看风扇接口正常,加电开机,“嘀” 熟悉的XP界面又出现了。靠,怎么没风啊,一看风扇不转,盯着风扇,重启,还是不转,一开机风扇是会转的呀,赶紧测风扇的接口电压,靠1脚没5V,赶紧找图纸,查5V由哪来,查到Q1G极,S极都是5VQ1没导通,Q1要导通(Q1P沟道),S极电压必须大于G4.5VG极经R139 100欧接到Q77 C极,检测Q77发现此三极管已坏,R136.R139不能接地分压,所以Q1不能导通。更换Q77,测风扇的接口1 5V电压有了,开机运行,故障排除。
总结:
   此机故障虽小,对我们新手却是一个考验:细心和耐心,要寻根问底,要知道结果,更要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不能过早的下结论,不然就会像我一个小故障费了老半天的劲。另外,对我们新手来说,学会看图纸真的很重要。

网友:
         祝贺楼主处女作横空出世。新手看图纸及对电路的独立分析能力,确实就摆在学习的首位,对元件的检测在其次。这样说来,焊接技术排到最后了。我也正努力学习分析图纸中。

网友:
焊接技术应该排在最前!!!

网友:
图纸是最好的师傅啊

网友:
you有图纸就是好的多呀

网友:
确实处女座,对后来者有意义,呵呵

网友:
应该还是不够仔细,风扇不转,风扇不一定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