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N61GT 开机后关不了机,软关机后开不了机

楼主(2011-12-13):
昂达N61GT 开机后关不了机,重启开关正常。软关机后开不了机,要断电后才能开机,请问哪位高手知道的问题答案的。
补充: IO为W83627EHG 高进低出开机。开机针直接进IO 68针,72针直接接绿线开机,

网友:
某个二级管坏了吧

网友:
查一下软关机之后的触发条件是否满足

网友:
加焊一下南桥试试

网友:
南桥没有把握的情况下最好别先动

网友(2019-09-11):
引用 网友A:
昂达不关机专题 https://www.chinafix.com/zt/15519-1.html

这个查找软件可以,哪里有的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