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86-703-A2芯片的改良芯片对比图片

楼主(2011-12-13):
这款的改良芯片是黑胶的,所以大家买到黑胶的芯片不要认为买到假的,注意02R还有那个镂空字体,这个不重要,如果是打磨的话,晶体能够看出来的,还有在晶体的四角也菱角特别分明,还有反面用放大镜仔细看,没有划伤

网友(点评):
一般像这种成色都是新的了

网友:
学习一下  支持一下

iamzzl -5 严禁灌水
我星依旧 -10 严禁灌水

网友:
可是现在假的太多,黑胶的不敢买,,

网友:
改良的不是G86-741-A2

网友:
可是现在假的太多,黑胶的不敢买

网友A:
如果你做维修很久你会发现这种那芯片的通用性不如那些小芯片好用,尤其是在一些国产机器上挑芯片很严重,300多一颗芯片,如果胆量够大可以试试,玩的未免有点太刺激  这种大芯片有703 730 740 75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做维修很久你会发现这种那芯片的通用性不如那些小芯片好用,尤其是在一些国产机器上挑芯片很严重, ...

那倒是  我一般就换测试好了  便宜 不过都是08年的多

网友:
换这个芯片 伤不起

网友:
703也有改良版?

上次一台联想K41A  在别人那换的703带R的,显卡照样虚

   芯片很亮 没打磨的痕迹,感觉像贴膜了一样,但是感觉总不对味,加汗一下,报换的价格,送走了

网友C:
实际上打磨的也是很好认的
像楼主这个芯片一定不是
PCB特别干净,打磨的再怎么清洁也是做不到如此的

网友(点评):
焊工过硬的话,事实证明是可以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实际上打磨的也是很好认的
像楼主这个芯片一定不是
PCB特别干净,打磨的再怎么清洁也是做不到如此的

即使是非改良的全新芯片也能用一年以上

网友(点评):
Z99D的703换成740同样用不了几天。可能也是磨出来的吧。

网友(点评):
可是现在假的太多,黑胶的不敢买,,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倒是  我一般就换测试好了  便宜 不过都是08年的多

我从来不买测试的,手上给顾客换下来的芯片有的都没有加焊过,重新植株就能用的,呵呵,

网友:
703 确实有点特殊!最保险的  还是换703芯片!不过这种是没有全新的@

网友:
这种大芯片太贵了,假货也多,还真是玩不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即使是非改良的全新芯片也能用一年以上

这点赞同  不是改良的 只要是全新的  一年以上绝对没问题

网友:
联想的机器上面用的703 我都换的771   但是方正的死活不行。。。

网友:
现在数这个显卡最贵,买假的赔不起

网友:
这个灌黑胶的 各位有没有很好的办法 好拆一些,尽量避免掉点

网友:
改良的好似是741吧....

网友:
早些天买了个771测试的,结果不行,后不在料板拆了个741的换上去结果好了,机器是BENQ S41的,大家可以参考下代换,但其它的机器我没有试过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同771一起回来的631,一开始没有问好是不是白胶的,结果是黑胶的,看来看去觉得是打磨的,硅晶边缘有点圆的感觉,角也不分明,后来退了,又在别家发了10的白胶,一看就是正货,硅晶边缘菱角很分明

网友:
量大的話都給測植場專業搞定在拿來用

网友:
学习 了设计不行啊 总需 改良

网友:
超过两百的不买

网友:
直接换主板,加焊万一废了,也折腾不起····

网友:
实际上703也是有真正全新改良的,就是死贵死贵的
而且原机用的是703,最好还是用703的,因为703有点跟77什么的不是很一样
有的机器用771就可以,但是有的上机就花
据说是因为有些定义不一样

网友:
基本不建议客户更换,不管保修时间加长而且还担心买到假货,除非客户坚持更换,不增加保修,不负责芯片真伪的情况下给客户更换

网友:
我从不迷恋改良芯片

网友:
这种芯片太贵啦,折腾不好,还把板子废了,头疼的问题。。

网友:
现在淘宝上面的东西都布感相信了  买芯片还是没怎么上当过

网友(点评):
我的不是从淘宝上买的,是长期供货的,不会出问题的

网友:
建议大家不要换芯片

网友:
假的芯片是很坑人的,我们维修行业伤不起啊。

网友:
这种芯片太贵了我还没换过

网友:
这种芯片 我们 都是重植的   换新的太贵了    就得跟原来的有差不多   还是重植实惠

网友:
731,741,751,771都是改良的,703的改良,见的灰常少

网友:
这芯片贵啊

网友:
杜绝假货,翻新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