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待高手解决MSI P31 NEO 主板 键盘鼠标 不可用

楼主(2011-12-13):
MSI  P31 NEO   键盘鼠标都不能用, 测试键盘供电接口等,电压  ,阻值都正常,IO 的48MHZ 都正常,(键盘接口, IO  南桥都换过,BIOS 都刷过)还是无果,高手有招吗?

网友:
如果其他一切正常。那换USB键盘吧。
只怕你的板子只是键盘不能用的现象。其他是其他故障,比如死机了。见过CPU座断针也不能用键盘的。

网友A:
USB 键盘用不了,但是能检测到USB设备 ,USB灯是长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USB 键盘用不了,但是能检测到USB设备 ,USB灯是长亮的,

CPU座我用带灯测试过,全亮的。
会不会是 ,有过孔断线的啊,饼哥

网友:
看看P/S2接口那的一个排容有问题不

网友:
今天也遇到一块同样的板P31 NEO V2,和楼主同样的故障,正在苦恼呢,

二修板,之前来的时候已经被换过I/O了,手上没有一样的I/O,启动跑80,就官网下了个BIOS,刷新以后能正常显示,但是键盘鼠标不可用,接USB键盘也不可用,但是能检出键盘,

PS/2口的键盘鼠标时钟数、据线对地阻值都是505欧,数据线电压5.15V,两根时钟线0.01V,直接跑到I/O,用波波打两根时钟线没波形,拆掉时钟口的滤波电容,换掉上拉电阻472,换掉键盘鼠标口座,没用,

斑竹救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