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80S用电池在XP滚动条很卡

楼主(2011-12-13):
华面 F80S用电池在进XP滚动条很卡
在网上查了一下有很多人都遇到了这种情况,有的是更换电池解决的,有的是刷BIOS解决的,由于手上没有新电池测试,且此机用电池可以开机, 可以充电一切都正常,只有在进XP的滚动条那里滚的很卡,很慢,只要一插适配器立刻走过去了。还是先从刷BIOS入手:
在网上找了一下有人刷了华硕F80S 216版本的BIOS好了,也下了一个216BIOS
准备在DOS下来刷的,可是运行了 F80SAS.216一直是执行命令错误。
于是来BIOS里直接来刷了操作如下:
F2进入华硕的BIOS设置里——Advance——ease flash选中进去找到刚刚存放F80SAS.216文件的位置选中按回车——YES——系统会自动刷写,刷完后系统自动关机。
再次用电池开机,到XP画面唰一下就过去了。故障解决。
非常简单。

网友:
是EASY哦,不是ease

网友:
呵呵,可惜还没买编程器,有些可以进系统的直接开机升级,不能开机的找一样的芯片,找不 到的只能买,哎!

网友:
好经验呀  学习了

网友:
nahlj -5 一直在灌水

网友:
BIOS下直接能访问到硬盘的内容?

网友:
难道楼主是在BIOS里面直接刷写的?

网友:
华硕的BIOS的还有刷BIOS的功能?

网友:
是的,BIOS确实在BIOS里面刷的

网友:
在BIOS里面刷BIOS我还没试过。一般是在系统里面刷。谢谢LZ提供的BIOS里面刷,有机会试下。

网友:
您是用编程器刷的吗?

网友:
还真没注意这机器BIOS有这功能,下回见到试试,多谢分享!!!!!!

网友:
华硕的BIOS设置菜单里有刷写BIOS的程序,直接运行就行了

网友:
谢谢。谢谢各位朋友对我的支持。

网友:
这应该就是F80S的BUG以后碰到的话就学习楼主~

网友:
bios里能直接 访问 物理硬盘内容吗  请问楼主的 bios文件放在 什么目录下

网友:
对啊,楼主,是不是只有华硕的才能在BIOS下刷,其他的行不行?还有,前面有位仁兄在系统里面刷,这些我都没刷过,请指教

网友:
长治笔记本维修  提示LZ  是EASY哦,不是ease

网友:
呵,经常打错字。谢谢。

网友:
小何太强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