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进水变红屏

楼主(2011-12-13):
今天一客户拿来一AOC19寸显示器,说画面显示偏红色,中间还有三条竖线!
于是拆机检查,发现里面有进水的痕迹,客户说可能是浇花时不小心把水洒进去的!
然后把屏拆开了,擦干里面的水,然后通电开机,还是偏红色,三条竖线少了2条!
哪位同学有显示器进水这方面的经验,请赐教!谢谢!
上图_____

补充内容 (2011-12-17 11:45):

感谢各位同学的回复,
该显示器已经修好了.
主要问题在于由于进水,然后屏电路的排线有一些地方被腐蚀氧化了!还有条线断了,拿放大镜才观察到!
修好后的效果图在27楼!

网友:
屏幕拆开看看里面有没有水不行就是屏幕坏了修不了

网友:
这个可能要换偏光膜吧,,

网友(点评):
我感觉也是偏光膜的问题

网友:
看这个样子,进水没少进啊,从下往里进的水,没见过这么多的

网友:
貌似屏上电路有问题了.你切换画面看一下.用纯色的.看是不是全屏同一现象  还是说局部有偏红...

网友:
液晶分子错乱了,怎么搞,天朝人民至今未有制造液晶的技术,我们一个小小的维修员这中故障无能为力

网友:
压膜 虚了  发工厂吧

网友:
先低温烤干   也可能哟希望

网友:
桌面主题太个性了,难分辨,搞个蓝天草地大家熟悉。win标绿色变蓝色,貌似屏电路问题

网友:
先拆开屏看看啊

网友:
这种看样子是屏坏的几率比较大了  这个钱不是太好挣了 呵呵

网友:
这个问题我还没有遇到过,不过根据我所掌握的理论知识,应该先从屏电路着手,重点跑三基色电路,看有没有元件短路

网友:
屏电路有问题,故障现象应该都是横平坚直的

网友:
像是彩色滤光膜泡坏了。--个人意见。如果是这样,没的修了。

网友:
我的手机也曾进水,液晶屏里也有。
自己的无所谓了,放暖气片上烤的差不多了

网友:
先彻底的烤干 试试吧,如果不行,那就只有再见了

网友:
首先确定,屏上的那条竖线是和屏幕相连的线路断了,进水了最好先是热风吹下。

网友:
应该是屏坏了,没什么搞头了。

网友:
RGB信号问题。应该可以修复的

网友:
换块液晶板。。。

网友:
个人认为修好的机会不大,还得给客户报风险

网友:
烤干试下或换个液晶板,不行的话只能说老伙计你可以退休了

网友:
看起来象CRT磁化   但是液晶不可能磁化   灯管问题也不像   不会是基板进水吧?

网友:
我看不偏光的问题,是屏的问题

网友:
我想的话,进水之后,把灯管烧了,有时灯管坏了会显红色的

网友:
修个秋啊

网友:
感谢各位同学的回复,让咱增长了不少的经验!
该显示器已经修好了,这几天都在忙,没啥时间来逛论坛!
上图!

网友:
怎么弄的 难不成 真是 把水吹干了 还是灯管啊~~给个 详解呀 LZ~~

网友:
有可能是顾客设置的主题是这样的改一个主题就好啦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