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V3700不认硬盘

楼主(2011-12-13):
接到一台HPV3700的笔记本,不认硬盘,换一个硬盘也看不到,但是进PE后能看到硬盘。这种情况是BIOS里面设置的问题吗?怎么解决?请高手指点!

网友:
把并 串口设置项改一下 试一下

网友A:
其实是认到盘了,只是你没看见设备的英文而已。。。。。。。PE认到盘就直接装系统得了。。因为你的PE系统碟支持开启AHCI模式,,,,直接装系统得了。。。如果解压蓝屏,就在BIOS更改硬盘模式。。。完毕!

其实装个WIN7就好

网友:
XP都行的。。。。很多盗版的win7也不支持开启模式、、、、都会蓝屏、、、、只有支持的,就不会蓝屏、、、@@@

网友:
不认硬盘刷BIOS试试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是认到盘了,只是你没看见设备的英文而已。。。。。。。PE认到盘就直接装系统得了。。因为你的PE系统碟 ...

认到盘了,在哪里看呢?它的英文是怎样的?你知道吗?谢谢!

网友:
其实是认到盘了,只是你没看见设备的英文而已。。。。。。。PE认到盘就直接装系统得了。。因为你的PE系统碟支持开启AHCI模式,,,,直接装系统得了。。。如果解压蓝屏,就在BIOS更改硬盘模式。。。完毕!

网友:
可以直接做系统就行。

网友:
重装系统好了!谢谢各位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