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诊断卡显示c3后,然后显示00,请问是什么问题?如何 ...
主板诊断卡显示c3后,然后显示00,请问是什么问题?如何解决

楼主(2011-12-13):
主板诊断卡显示c3后,然后显示00,请问是什么问题?如何解决?
主板诊断卡

网友A:
内存没跑过检查内存或插槽

网友:
刷一下bios-看下
同意楼主:
0.0
雨兲啲呔阳
同意楼主:

网友:
刷bios,70%能好,如果不好就加焊北桥
同意楼主:
3.3
雨兲啲呔阳
同意楼主:

网友:
sfg-813
同意楼主:
正解,

网友:
不过内存,检查内存电压,槽,或者刷个BIOS!

网友:
看看内存供电,检查一下CPU或者座,我遇到一片主板,CPU针断了一针挡内存
同意楼主:
5.0
chouwanqing
同意楼主:

网友:
内存没过。先换内存试试。不行再刷BOIS

网友:
把内存槽用酒精刷一下,我弄过的

网友:
内存 和 CPU 吧

网友:
先检查下内存!

网友:
看看内存电压是否正常,一般是内存不过,有电压,可以换个CPU或者做一下北桥,你是都没主板

网友:
AMD的主板,很多是北桥问题

网友B:
这个可以回,这个真得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