唉!又来求程序了!

楼主(2011-12-13):
废话不多说!
屏型号:MT190AW01 V.5
驱动板:乐华 2025L
求程序啊!站里搜索到的程序刷上去就白屏啊!~~~
驱动

网友:
白屏不应该是程序的问题!你的屏是1440*900的19宽。程序有许多你多刷刷看!怀疑你的平有问题!?

网友:
用“RTD2025L_PAL_M190PW01_D8L_WXGA_NA_5key”
这个不行吗?

网友:
貌似和程序关系不大吧。。 程序不对多见是显示的时候出现分屏 上下屏等现象啊。排除屏线的问题外还要查查屏供电电路有木有问题